数据传送时,第二本振问题?

楼主(2007-03-14):
在做数据传送时,超外差招收时,第一中频滤波器是21.4M,第二中频滤波器是455K,本来的第二本振是用21.855M,现换上20.945M,就不能收到数据,换了好几种20.945M都不能收,一换上21.855M,就行。请问为什么?

网友A:
本振频率决定着接收频率

楼主:
和频和差频对接收数据(速率不变)有没有影响?

射频频率是准确的

网友A:
上变频和下变频的电路不同

具体电路而言只能是其中的一种。

楼主:
那它怎会影响收数据,都是要变为455K?

网友A:
本振频率不对就收不到信号,跟是否二次变频无关

楼主:
版主是说20.945M频率不对吗?我不理解,请解惑

网友A:
前面已经讲过,变频方向是唯一的,这由电路设计决定

显然你的电路是本振频率-输入频率型,你要倒过来用当然不行了,变频方向不对,那是无法差出455KHz的,你要用20.945M本振信号必须改电路,如果是IC得支持该功能才行,否则无招。

楼主:
我用的是RX3141

三星KA8514,在DATASHEET上KA8514用是20.945M,RX3141应该可兼容啊

网友A:
你得看手册

同一电路结构不可能准许同时适用两种频率的晶体的,这一点你不用怀疑,电路要是设计成那样会有**烦的,都可以同时接收两个频率的信号了,这样的电路能用吗?!

楼主:
谢谢chunyang,你说的我已经明白了

本来认为RX3141和KA8514完全兼容的,现在看不是很兼容,但看DATASHEET又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