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了解MP4的电源管理?

楼主(2007-01-01):
我有一个MP4,使用半年左右,最近出现不能开机的故障,我测量电池电压,大概4.1V左右,可见电量已经满了,又用一个负载电阻以300mA电流放电,大约两个小时以后,电压下降到3.5V,可见电池也没有什么问题。接着又用可调直流电源给MP4供电,当供电电压超过5.5V时,居然能正常开机,而且所有功能都正常,工作一会后,换用电池供电,也能正常开机了,有可能是元件温度升高了,改善了性能。
   现在我怀疑该机的故障是因为两点:1.本机电源管理器件温度特性变坏。
2.本机软件有问题,能否中了什么病毒?
   该机器是杂牌机,没有保修,恳请各位行家,给小弟些指点,谢谢先

网友A:
元器件的特性改变很可能是问题的原因

其它原因甚至包括受潮、脏物积累导致绝缘电阻下降等,中病毒的可能性不存在,即使该机的软件设计存在问题并因数据传输等引发,但与病毒不会有关系,除非该机采用完整的Windows OS或Linux OS,不过这对廉价杂牌机而言是不可能的,商品OS会增加系统资源的开销从而导致硬件成本的上升。

楼主:
谢谢,

  我发现用烙铁加热一个5引脚元件(类似SOT-23封装)的元件,该元件上面写着A168 ,能开机!
  请问这个元件是什么东西?我看好像是运算放大器,

网友B:
多半是个LDO稳压器

工作时测试那个A168各脚对地电压 ,应该有电池输入端和3.3v输出端

楼主:
xplore,你说的太对了

xplore,你说的太对了,它真的是一个稳压的ic,有3.3v输出。
可是,能有什么东西替换呢?

网友B:
换一个吧

4   5
1 2 3

芯片管脚排列如上,

地, 输入 ,输出分别是那个脚, 就基本上知道那个型号的ldo可以直接替换
应该有另外一个脚是控制脚,
你把开机后各脚的电压列出来 , 我帮你找型号

楼主:
谢谢,xplore

按照你所给出的管脚排列位置,第一脚接开关按键,类似加一个高电平启动,二脚 接地,三脚接了一个SMD的电感,四脚接电源,五脚接了一个分压电阻,估计是电压取样的,

网友B:
这个ic直接接开关键?

那样的话可能我判断错误了,  可能不是ldo.

是否:
一脚连的开关键 按一下开机, 再按一下关机?

你先说有3.3v输出, 是3脚吗?

楼主:
xplore,你好,

首先感谢你的热心
   该芯片第一脚不是直接接开关按键,但是当我按开关键时,第一脚出现一个高电位。正常时候按一次该开关是开机,再按一次是关机,我能确定第三脚有3.3v输出,并且通过一个电感向外面供电,这个电感也许是内部的PWM储能用的

网友B:
LDO不要电感的

但有可能这个电感是为了防止浪涌电流的(很少见这样的接法)

如果确实是3.3v LDO ,能替换这个芯片的很多,有的不用分压电阻.

基本上带开关的3.3vLDO都能替换它, 不过管脚完全一样的可不好找

怀疑是RT9168-3.3 , 但管脚排列不一样.

RT9168 你在网上能找到资料 ,管脚排列是:

5   4
1 2 3

1: Out
2:Ground
3: In
4: Shutdown
5: Nc.

带开关的3.3v LDO ,应该在各地电子市场都能找到

楼主:
谢谢

不管怎样,我都谢谢你的热心,fspttkk@yahoo.com.cn  是我的信箱,如果我能帮你什么忙,我会很高兴!

网友C(2011-06-16):
请问MP4有个 N010V的3脚管子是做什么的啊
还有个BM05  SOT-23是什么管子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