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式蜂鸣器的驱动频率多少为好,功率是怎样?

楼主(2007-01-01):
压电式蜂鸣器

网友A:
与压电片本身谐振频率有关

在不清楚的情况下,用不同频率试,一般取2kHz,2.5kHz比较悦耳.由于压电片是电压器件,所需电流是很小的(0.1~1ma),想增加响度只要增加电压就行了,另外设法改良共振腔,可较大幅度提高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