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高频功率源,请大家给点方案

楼主(2007-01-31):
最近想搞一个高频功率源,输出功率在300-500W之间,工作频率从20Khz到300KHz(正弦波信号),输出电压到600V的样子,有想过用D类放大电路,结果觉得这个滤波器太难设计了,一直想不好用什么方案,各位能否给点思路思路

网友A:
难度非常大

    关键是正弦波输出,如果是方波比较简单。D类放大器肯定不行,可以参考一下在线式正弦波输出的大功率高档UPS的设计,不过即使如此,难度也非常大,你还得改变频率,又比工频频率高很多,只能领会不能照抄。
    如果你这个项目不是做批量产品,倒有个简单的法子,用正弦信号发生器经变压器隔离推动电子管功放,用乙类或甲乙类电路即可,输出管选择KW级输出的功率束射管,这种管子现在还有生产,如此高压高功率下,正是电子管还能发挥余热的领域。

网友B:
推荐一个AD9834

网友C:
如果不考虑信号源效率,就好办很多

网友D:
雷达发射级

固态发射机。。。

网友C:
雷达是固定频率的吧!!

网友E:
这个东西

输出功率在300-500W之间,工作频率从20kHz到300kHz(正弦波信号)

除了频率稍高,基本上和扩音机差不多。
建议按照扩音机设计,但频率范围需要按照楼主要求设计,输入信号用个现成的低频信号发生器。

网友F:
建议用G类(H类)放大器

-3dB频响0~100KHz,功率数千W的音频功率放大器早已成熟应用,供大型演出的功放,输出功率更是高达数十KW,按照这个乘积,楼主的要求不算过份。

这个功率、频响要求下,使用D类放大器还不成熟,原因是样频率需大于信号频率2倍,也就是说,至少要600K的开关频率,才能保证信号保真度;

而传统的甲乙类功放,效率较低,最大正弦波输出效率仅65%左右,输出功率低于这个值,效率直线下降,输出功率越低,效率越低,其中电路功耗最大点在1/3输出功率时,这时功放的发热量最大;

如果想做出点技术含量的话,就采用G类或H类放大器,它由两部份组成:
1、高电源抑制比的甲、乙类功放;
2、高瞬态反应速度的可变供电电源,G类放大器为电压较低的主电源、及电压较高的辅助电源,信号幅值较低时由主电源供电,当信号出现高幅值时,供电系统快速切换到辅助电源上,以保证信号不产生截顶失真;H类放大器由是动态供电,伺服电路跟踪信号幅值,动态调整供电电压,使电路始终工作在最佳(兼顾效率与失真度)状态,获得较大的效率。

网友F:
我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款H++类功放的设计

    前年在一家汽车音响生产厂家上班,产品需要抽样进行60摄氏度4小时高温环境试验。总有部份机器的功放IC会在试验中因温度过高而进入保护状态(无输出)。而这些功放的机器,音量都开到1/3处(此音量下时机器发热量最高)。

    经过常温测试分析,我找到了原因,功放IC(TDA8571)在14伏供电时,输出6W*4时发热量最高,超过此功率时反而随输出功率的增大而减小,试着保持输出功率6W*4,失真度0.15%,逐渐降低功放的供电电压,发现维持输出功率、失真度不变的最低电压为8.4V。

    由此,利用MCU的一个DAC口输出与音量保持一定关系的电压,控制BUCK变换器为功放IC供电,音量小于1/3时,最低供电电压恒定9V,超过1/3后线性增长,到2/3时,BUCK变换器中P沟道开关管完全导通,供电电压恒定14V。

    对比修改前后的机器,同样在6W*4输出,改前机器的功放IC表面温度高达120摄氏度,而改后的不足80摄氏度。

    但由于要增加近8元*币的成本,公司最后没有通过此项创新,真是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