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款3.7v锂离子扣式电池的充电管理IC

楼主(2007-01-31):
这个3.7v锂离子扣式电池只用作系统的实时时钟电源用,希望这个充电管理IC简单,封装小、价格便宜。

楼主:
3.7v电池也可以吗?

我看datasheet好像讲的电池是4.2v的

网友A:
那是充电截止电压

而3.7V指正常放电态下的平均电压,对锂电池不可以按其它电池般理解。

网友A:
可充式锂电池只有两种规格

按充电截止电压分为4.1V和4.2V两种,目前多数是后者,你的也应该是,不放心就去问问电池生产厂家或看看该电池的手册(如果有的话)。

楼主:
谢谢大侠指导

谢谢大侠指导

网友B:
推荐你 CN3052A 305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