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亨电感测量

楼主(2007-01-31):
纳亨电感的感量测量如何测量?请支招。
专业仪器非常昂贵。

网友A:
没有可以简单精确测量的办法

跟已知容量的电容组成LC谐振电路,可以用扫频仪找到谐振点再计算得出,但此法也不便宜。

楼主:
扫频仪也不好找。

扫频仪也不好找。只有100M的示波器。

网友A:
除了同情你,别无它法

到卖仪器的地方跟人说说请求帮忙吧,要么买新的电感。

网友B:
和电阻串联后,用信号发生器产生高频信号,在电感两端测

网友C:
这么小的电感

用谐振法为好,测电压很难准确。
即使是用谐振法,引线等分布参数影响也相当大了。

楼主:
很难啊

很难啊,据说一个PCB上的过孔都有将近1纳亨。

网友A:
不错,分布参数电容可达pF,电感可达n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