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个键盘,如何尽量减少连线

楼主(2007-02-01):
计算机的键盘是怎么连的?行列式么?

行列式太复杂了,要一个连线少的,因为电路板细长型,宽度1厘米左右,长度比较长。

网友A:
宽度1厘米左右,长度比较长。

那就用串行接法。

网友B:
电脑键盘是串行的

行列式是并行的

网友C:
没说到点子上

引用 网友B: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3楼: 电脑键盘是串行的 (接口是串行的)

行列式是并行的         (键盘处理部份是行列式)

如果不考虑多按键同时动作,可考虑用AD,一般MCU的AD位数都足够了,影响按键数量的因素是电阻精度和电源电压精度。实践证明,键数可达电阻及电源精度的倒数的1/4,我曾经在汽车DVD面板上,用1%精度电阻与一个ADC做了18个按键,一直还在生产。

用个MCU,搞个接口电路吧,输出接口想怎样玩都行:串、并、I2C、USB,花样多着呢!

网友D:
我想有点不现实,1CM走线难啊

AD的要做那么多键,很容易窜键的,即精度不够

行列多肯定走不了那么多线,加MCU我估计你根本没空间加

板不加大或外接线来解决,我想难度很大

楼上关于键盘工作模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PC机接品是串行的,但在键盘内部上实现是行列式的

网友C:
处理好键盘矩阵布线就行了

建议先布板子,对行列矩阵进行优化,最后改键值。
1CM宽度,是指供键盘接口布线的线路板宽度吧!1CM宽线路板布22跟扫描线有何困难吗?线径0.2mm,线距0.2mm,边缘0.5mm安全间隙的话,单面也能布下了。
线径0.12mm,线距0.12mm的板子都很常见,0.2mm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E:
1厘米已经足够走很多线了

网友F:
楼主又要补语文课了.

>120个键盘,如何尽量减少连线
>计算机的键盘是怎么连的?行列式么?
>行列式太复杂了,要一个连线少的,因为电路板细长型,宽度1厘米左右,长度比较长。

首先,你这个问题奥妙无穷.
"120个键盘"是怎样一个概念?
要么,这是120个按键的键盘.
那么这个键盘有什么要求没说.是否要求每一瞬间只有一个按键按下?
行列式太复杂,那一字长蛇阵OK了吧?电阻ADC**二极管编码**
什么是1cm的PCB宽度?在这个宽度上要排上120个按键,还是120个键盘?感觉很玄!(私下吐血).

davidli88 用1%精度电阻与一个ADC做了18个按键,一直还在生产。
120个键盘应该怎么做?

给楼主补硬件课:
PC机的键盘是两个8048档次的MCU做接口.PC主板上一个MCU与PC系统总线接口.键盘上的一个MCU与键盘矩阵接口.两个MCU之间用4-5根电线连接,采用串行数据方式通讯.

楼主:
多谢各位。再详细描述一下

电路板宽度1cm,长120厘米。
120个按键沿电路板方向,等间隔排列,也就是说1厘米一个。
按键为常见的按钮,压力消失后,可自行弹起
当其中有任何一个或多个键按下时,要求能够识别。扫描时间尽量短,非要给个指标的话,那就不要超过2秒好了。

关心的侧重点:各按键之间的联接形式;如何扫描(或识别)。

所说的减少连线,是指减少按键之间的连线,我设想的宽度1cm就能走10根线左右,如果采用行列式空间会很紧张(我初步考虑的结果,没有仔细实践验证)。

网友C:
一字长蛇阵(ADC键盘)不败绝招

键盘分压电阻的精度及供电质量,会影响MCU读取AD值精度,分压电阻改高精度电阻,同时提高供电电源质量(精度及纹波),可提高多键ADC键盘的可靠性。
,目前很多方案公司十几个键的ADC,居然在给客户的BOM里标明在这些部位使用+/-5%的普通电阻,给客户生产带来很大困难。(包括东星、万鸿等深圳著名的汽车音响方案公司,他们的做法是:要求客户装一台样机,送过来取AD值就算OK了,真是笑死人,工厂用跟样机同一批的电阻进行生产可能没问题,但换了一批电阻就出现串键了)
个人认为,+/-5%误差的电阻,超过10个键,AD值就会产生重垒,容易产生串键。为了保证可靠性,键数不要超过所用电阻精度的倒数的1/4;
供电电压精度的影响与电阻精度相当,而目前市场上很多LM7805误差最大可达+/-3%,不宜用作8键以上ADC键盘;超过8键的,宜选用低误差的基准源。用A级的TL431加三极管取得需要的电压,精度可达+/-0.5%
另外,有人在ADC端口靠近MCU的地方对地接102~103电容,可减轻感应电压对影响,对减轻串键有一定作用,但作用有限,远不及软件上防抖效果好。

网友A:
1cm宽的电路板,长125cm

电路板厂大概不愿意做。

网友G:
做电子琴啊?

网友H:
电子琴也没那么多,就是贝司也不是这么排列的^_^

网友I:
长125cm

长125cm,还是分几段做吧。要不SMT也过不了。切成4段。
还是用行列式,11*11。做双面,绝对排得下。
响应时间2秒,那扫描频率可以做低一点,可靠性也上去了。

网友J:
那么细长得板子很容易坏得

以前看过它们做得汽车仪表盘,长板子,结果工作时间一长,经过汽车上得抖动,金属疲劳,横向走线都断裂了,而且根本没法子查,你要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金属疲劳这个问题还真是没考虑过

那应该怎么办?
有什么样的措施可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