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语言怎么计算有效值

楼主(2007-02-02):
我用C语言写了一个程序,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单片机有一脚是检测反馈电压的,但这个电压不是直流电压,而下面这样的一个波形,现在我想取有效值,但不知道怎么计算,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离散积分

N为每周期采样次数,v<SUB>m</SUB>为第m次采样的电压瞬时值。

楼主:
多谢!我试试

多谢!我试试

网友:
不用算有效值,这样会很麻烦.

你采样的是什么信号?
一般精度不要求很高建议采样信号最大值,再把最大值转化成有效值.
更加使用点,就直接跟你想要得到的数值对比,就可以作出一个函数了.

网友B:
就是均方根值

网友C:
有效值

有效值,用RC滤波,然后直接采样,就是有效值。

网友D:
如6楼所说,先滤波再测。

万用表测交流电压就是这么干的,先整流滤波再测。

网友E:
用个真有效值转换器

网友D:
频率不高可以用AD536。如楼上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