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MHz信号可以整流成直流吗?

楼主(2007-02-03):
能将40MHz的钟振信号整流成直流吗?用什么方法?可用二极管吗?用什么型号?急!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查看本论坛的帖子“有用过高频二极管的吗?”

网友B:
可用PIN二极管,网上找

网友C:
2AP9,1N60都可以。

网友D:
用高速二极管配合电容滤波即可

功率小可用检波管,功率大就得根据电流选择高速整流/开关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