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度如何平穩地控制?

楼主(2007-02-03):
目前我要做一个电熨斗
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加热如何做到平稳
比如:  当前烫斗温度是 70°C, 要达到设定的温度 100°C,
我知道把可控硅导通就可以发热,烫斗的温度就会升高
但问题是,如果一直把可控硅导通,会不会有可能温度升高得太快而无法控制
甚至比设定的温度高出的情况
另外,我估计,例如从 70 升到 100 的情况一定会跟 20 升到 50 的情况不一样了,虽然都是升高30度
是不是要通过PWM方式去推呢,占空比小则升温得慢一点,占空比大则升得快一点
然后,温度达到指定的温度肯定要保温,如何实现?
如何进行平稳地加热,这方面一定有很好的经验值,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A:
通过改变发热絲的電流

可以用比较器,不过精度不是很好,一般电熨斗还可以。

网友B:
加反馈信号,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C:
你得有合适的加热曲线

网友D:
没有微处理器就模拟PID,有就做个数字PID,呵呵

PID控制可以说是物美价廉,容易上手,就算什么都不会,也可以调调电位器就调节成功,做温度控制最合适了^_^

网友E:
要有控制算法。

用0-1控制,温度就会过冲,因为温度场的惯性较大。一般用PID控制算法。

网友F:
用PI控制方式吧。

并且因为系统的热传递到传感器有延迟,KP,KI参数不宜过大。

网友G:
同意7楼,用pi方式,特别是i参数需要反复调整

同意7楼,用pi方式,特别是i参数需要反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