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07-02-03):
做好个驱动电路,但LED灯有频闪,不知什么原因??
附PCB图

网友A:
PCB挺漂亮,但是对问题的解决没有一点帮助……

发原理图吧,如果怕泄密,可以发局部的。

楼主:
原理图

没有什么,你看看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B:
LED呢?在哪呢?

楼主:
看这个图

网友A:
应该是升压恒流驱动电路吧?

LED闪不闪,如果电路正确的话,就取决于你的PWM信号了。

可能你的PWM信号频率太低了。

楼主:
PWM信号引脚是悬空的

电路不需调光

网友C:
R4太大

R4太大,是不是这个原因?再加大C4看看。

网友A:
那个U1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原来看它像是一个驱动器,本身不像能产生PWM波形的样子。
Rf应该起到限流检测的作用,10毫欧姆……布线需要注意点,嘿嘿

按照7楼描述,电路不需要调光,那么U1应该就是一个DCDC升压片子了,那么照着手册上的典型应用电路搭,只要连接没问题,器件没问题,那么电路肯定能实现应有的功能了,楼主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D:
你的芯片STDN怎么接PWM信号?

STDN 不是 shutdown 吗?能悬空吗?

网友E:
请注意STDN不能悬空.

如果你不需要改变亮度的话,就将STDN接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