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容二极管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2-03):
变容二极管的等效电容在电压不变化,温度变化时会随之改变吗?

变容二极管的等效电阻在温度不变化,电压变化时会随之改变吗?

网友A:
都会有变化

但后者存在离散性。

楼主: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就是说没有方向性吗?

网友A:
当然有方向性

所谓“离散性”指器件制造时的参数分布在一个区间而非一点。

网友B:
通常需要闭环控制,开环不容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