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VR的ADC的图

楼主(2007-02-14):
我在网上上到张AVR的ADC部分设计图  但我不明白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  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A:
放大器

不就两路缓冲放大器带增益调节么。

楼主:
现在还没学

能否讲详细点?

楼主:
那里面的四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四个二极管是嵌位作用的,使358的输入端电压限制在约AVCC和AGND之间。保护LM358.

楼主:
请问VR2的那个50K电位器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 请问缓冲会有什么好处/效果

楼主:
帮下忙

帮下忙

楼主:
都过年去了?? 没工作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