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片金属用点焊焊接在一块能耐多少度温度

楼主(2007-02-25):
注意:不是电焊!

网友A:
问题在于

什么金属?
铜?鉬?

楼主:
不锈钢,想问一下焊接点能否耐得起800度,谢谢!

网友B:
800度时金属呈鲜明的樱红色,开始软化

点焊的工作机理:
    焊件装配成搭接接头,并压紧在两电极之间,利用电阻热熔化母材金属,形成焊点的电阻焊方法。
    焊件由电极压紧后,通电加热(电阻热)焊件接触处金属局部熔化,形成“熔核”,同时焊接区受压产生塑变(可阻止熔融金属流失,使导电顺利),断电,熔核在压力下结晶,形成焊点、卸压。

由此可见,焊点材料就是母材,800度时金属呈鲜明的樱红色,机械强度开始下降,如果设计强度有足够富余量的话,还可以撑一段时间.

 表1  钢丝温度与颜色的对应关系

      温度/ ℃ 颜色特征
      550  暗褐色
      630  褐红色
      680  暗红色
      740  暗樱红色
      770  樱红色
      800  鲜明的樱红色
      850  鲜红色
      900  黄红色
      950  浅黄红色
      1000 黄色
      1100 鲜明的黄色
      1200 黄白色
      1300 黄白色、亮而有点刺眼
      1400 黄白色、亮、刺眼

楼主:
楼上的,好厉害!多谢!

网友C:
好赞哦

我也来夸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