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电路设计遇到的问题:TDA7021+晶体如何设计,工作到70MHz以

楼主(2007-02-25):
外围电路如何取,晶体参数有何特殊要求?
最近设计廉价单频点接收机用,哪位懂的,望赐教.
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TDA7021是单片FM收音机电路,使用LC本振,如果是单频点应用,有使用27MHz内晶体稳频的凡例电路.

网友A:
廉价的fm接收方案不止这个

7021不一定适合点频接收,因为它的工作原理是和一般的接收ic不同,它的本振是一个VCO,需要很大的频率调制范围,晶体振荡不可能提供这么大的变频范围。这种方案我以前也考虑过,后被否定。
我现在做廉价方案用的是cd2003,只9毛钱。整个接收下来连晶体本振,倍频,印板才4块左右。

楼主:
7021不一定适合点频接收

现在设计要求的方案,只需要TDA7021工作在点频,一个频点就行了,不需要工作在"很大的频率调制范围"

楼主:
再没人作过这类设计了?

再没人作过这类设计了?

网友B:
7021用在此确实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