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导通压降是否稳定呢(急,希望大家帮忙)

楼主(2007-03-03):
    最近有个非常急的案子,按键是通过AD读的。但是连接到ic的
ad的前面有个mos管,本来以为mos管的导通压降是0.1v左右,应该
没问题,但是怎么测试发现导通压降一直不稳定,有时候竟然是
0.4-0.7v, 那样的话,我AD检测误差太大,按键会读错了。
我的输入电压在3v-1.5v之间。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或好的mos管。我目前找到好的mos管就是
AO3414,但是还是恐怕不稳定。
    谢谢

网友A:
小信号时的压降可以忽略不计,除非你的管子没有饱和导通

不同栅压只影响导通电阻(自己去仔细看资料),
压降=电流×电阻

PS:不要重复发贴哦

网友B:
MOS管导通后近似一个电阻

其上的压降与通过的电流成正比,另外与温度有关,不是常数。
要减少压降,可以用导通电阻小的MOS管(功率管),例如IRFU110等。

网友C:
你的驱动电压?

楼主:
采用另外的电路解决的。

谢谢大家。

网友D:
导通压降提法不妥,压降取决于导通电阻和电流

网友E:
看看使用条件

一般MOS管提导通电阻应该是工作在线性区(或triode区),
而饱和使用的话不能使用这个概念,因为此时的等效电阻很大了。
看你的输入电压范围,3-1.5V,估计1.5V的时候可能管子工作在饱和区了,
3V可能在线性区,所以导通电压变化很大。

网友F(2021-09-27):
看看使用条件

网友G:
楼主的情况极像MOS管没有完全导通(充分饱和)的样子,能升高Usg电压,就再升高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