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 IC效率的测量 急....

楼主(2007-03-03):
  我现在我要一个DC-DC IC去倾动 3PCS 的白色LED 0.1W

  现在我要测量它的效率,是用LED 2端的电压*它的电流 再和电源输入的总功率的比吗

  输入是2.4V ,还是这样测量不正确呀

网友A:
方法是对的,不过要考虑测量装置引起的误差哦

网友B:
还要看它是不是恒流驱动……

如果是PWM驱动,用普通万用表测量出的电流值是信不过的^_^

网友C:
应测电流的平均值

P = VI 因为输入/输出电压是DC,可认为V是一个常数, 此时应测量电流的平均值.如果用RMS值,计算出来的效率往往偏低.
记住一点,算功率时,只有当负载是纯电阻时,用RMS才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