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一物体在规定范围内运动?

楼主(2007-03-03):
我想用红外线,不知道这个方法可行不?
就是在物体的四周装红外线发射头,另外把接收头放在一个规定的地方,
这样可以行不?

网友A:
方法很多,要看你的具体应用的特性

红外光束导引,根据信号强度峰值鉴识判断,用色条更简单,原理一样,但工艺要求不高。

楼主:
红外光束导引,这个概念不懂?

可否详细?

网友B:
雷达扫描,呵呵

网友C:

各个方向设置挡板。

网友D:
加四堵墙

网友E:
5,6楼说的都很实用……^_^

不过楼主更关心的可能是位置检测+运动控制算法吧。
估计是电子竞赛里的智能小车一类的东东……先把条件说出来吧,不然难以有建设性的结论。

网友F:
装个GPS定位,你让它在北京它绝不会跑天津去

网友A:
光束导引就是沿着光束运行

只要接收器具有方向性(可由镜头实现),正对发射器时的信号峰值最大,稍偏就会大幅跌落,这就是导引原理。

网友F:
“我知道,等我爬一半你把电门一关,把我摔下来”

侯先生早料到你会有这一手。

楼主:
就是想让小车在一定范围内运动?

不让小车跑出我规定的范围,
在方圆10米内,不跑出去,
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你描述得太不清了

利用线圈边界或电磁波衰减都行,前者需要铺线,后者存在一定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