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故障

楼主(2007-03-03):
手机充电器坏了,拆开没看出来什么元件坏了,线路也没问题。8个电阻,5个二极管,5个电容,一个Q1不知道是什么,还一个小线圈变压器,最可能是那个地方坏了?请教大家!先谢了。

楼主:
充电器的充电电压都差不多吧,找个别的替换下接口也可以吧

网友A:
你的应该是电板充电器

Q1 可能是三极管

如果可能,你量一下输出的电压。

先恒压,再恒流,看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那里面是不是还应该有个一堆黑的?

楼主:
多谢风吹草动

你的应该是电板充电器     re:何为电板充电器 ?自带的手机充电器,手机是SHARP GZ100

Q1 可能是三极管          re:可能是,我没见过这种封装,中间一个孔,上面标号13002

如果可能,你量一下输出的电压。re:输出电压为0,应该是前面那里断路了

先恒压,再恒流,看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re:先恒压,再恒流。怎么实现?
那里面是不是还应该有个一堆黑的?re:没有。没有黑疙瘩芯片。另问,带黑疙瘩的那种怎么修啊,直接没头绪,型号都不能知道

网友B:
就这么几个元件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从电阻开始,看看有没有和标示值不符的

楼主:
要知道大体电路

直接在电路上量是不行的。

网友C:
故障是什么?

是完全没有输出还是有输出电压,但电压值不对?
一般最容易坏的是整流二极管和原端的续流二极管,其次是功率开关管和光耦,再次是副端的续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充电器的假负载也很容易被烧毁开路,造成副端烧毁失效。

楼主:
多谢东方

完全没输出。我猜测是元器件损坏,我测过二极管,但是接在电路中,也没法测二极管的单向性,断开二极管测吧。充电器的那部分是假负载?

网友C:
就是接在输出端的电阻,一般是K级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找到了,是电阻坏了,第一个电阻。是2欧,不知道有什么用?我接上根导线解决了

网友C:
哦,那是限流电阻

也可能是过流保护电阻

网友D(2021-09-27):
从电阻开始,看看有没有和标示值不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