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GC电路

楼主(2007-03-05):
AGC电路:动态范围52db。因为功耗要求较高:15V供电,电流不大于3mA,所以没找到合适的带AGC功能的芯片。现在准备用场效应管或者B可变晶体管来实现。但是存在一个疑问,因为我们有两路放大电路,两路的放大倍数需要一致。用场效应管或者B可变晶体管组成AGC电路,共用一个AGC反馈电压,放大倍数有多少偏差?因不同的管子会造成大的差异?

网友A:
不能共用一个AGC

B可变晶体管会带来信号的非线性失真。

网友B:
用 双栅极 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