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protel和aotocad绘图需要装独立显卡吗?(求助)

楼主(2007-03-05):
一直用公司的电脑,现在想自己装一台,主要用途:看片听歌,protel,autocad作图.文字处理,浏览网页

请问需要装独立显卡吗?

网友A:
基本上不需要

现有的集成显卡如intel的就足够你用啦
如果想玩玩3Dmax啥的,现在新的C61和690集成显卡也足够了
呵呵
如果你是游戏发烧友,那就7600或者X1650吧

网友B:
没问题

我的集成显卡,VIA的K8M800跑autocad很顺
intel的板载显卡肯定没问题。

网友C:
办公室用的软件与游戏软件需求不同。

对成像速度没要求的,一般支持渲染效果的都可以满足无需另装独立显卡。
木头冬瓜说得对。

protel,autocad 这些软件对图形功能要求很低。再老爷的 Voodoo Banshee 卡或随便一块AGP显卡都能跑。Protel 要求显卡支持OpenGL绘图,仅此而已。

网友D:
我以前的老奔腾150(实际上是75M超频的)笔记本

用来绘图都可以跑得很流畅了,呵呵

楼主:
显卡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