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

楼主(2007-03-06):
我以前的板子用的是串口通信,现改成USB,我用的是CP2102,我的接法是,直接把CP2102 的 RXD和TXD,连到51单片机的RXD和TXD. USB的四根线和几个电容我按
CP2102的资料上接,在没改下位机软件的情况下,用USB调试工具没看到任和数据上来. 我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A:
要先安装CP2102的驱动软件,并正确配置串口

楼主:
awey你好

awey你好,CP2102驱动软件是要烧入CP2102里面吗?还是装入电脑中,串口配置改哪些??? 谢谢!!!

网友B:
驱动是装在计算机里面的

计算机认为你的是个usb设备。然后片内进行协议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