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一个反相器的电源网络标号?

楼主(2007-03-06):
(无正文)

网友A:
安全的办法

自己做一个(可从原来的元件库复制)存到自己的库里,取名7404_1或其他名,以免与原有元件库冲突。进行修改:

电源引线(VCC、GND如此之类)的电气类型(Electrical Type)从Power改为Passive,并取消其隐藏。这样你可以任意把此芯片的电源脚接到你想要的网络,而不会造成短路。

楼主:
搞定了,在管脚属性上添加网络就可以 了

网友B:
取消电源管脚的隐藏属性即可。随便你怎么连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