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放大问题

楼主(2007-03-06):
(无正文)

网友A:
不可以。。。

你说为什么?

网友B:
如果可以的话

肯定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拉。
楼主还是去看看运放的一些原理吧。

网友C:
要是还能升压,

卖升压芯片的就该倒闭了

网友D:
晕倒

因为能量守恒,所以不可实现。

你要能做出来,拿遍世界所有的最高科技奖都不为过。

网友E:
未必不行,运放内嵌电荷泵就可以

电视机场扫描的功率运放就是一个例子,它的正方向的输出电压可以到电源电压的2倍。同样可以做出正负输出都超过电源电压的运放

网友F:
回去问老师吧

网友D:
7楼要那么说,我就无语了

我讲的是通用运放,不是特殊运放。

网友G:
楼主看看运放的内部电路就知道了

提出这种问题的,都是不愿看运放的内部电路,只是把运放当作一个神秘的黑盒子。
运放内部无非是多级的晶体管放大电路。一个晶体管放大器,无论是集电极输出还是发射极输出,输出电压的高端不可能高于电源的V+,低端不可能低于电源的V-。当然如果内部有电荷泵之类的升压电路就另当别论了,但一般运放内部都没有这种升压器。

网友H:
不可以,只有RAIL TO RAIL 的输出才能接近电源电压

网友I:
七楼的

七楼的你是不是看错了啊。你说的 是自举升压,不 是放大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