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将99SE中的SCH原理图文制作成PDF文件?

楼主(2007-03-06):
(无正文)

网友A:
截屏至图像处理软件,再编辑成图像文件

然后就可以转换了,或者插入Word文档后再转换。

网友B:
你需要按照一個Professional版本的Adobe Reader

然后在Protel選擇打印 -> 選擇Adobe Reader -> 保存為PDF格式

网友C:
虚拟打印机

装个虚拟打印机,如 5D_PDF_Creator

网友D:
请访问www.18ic.com下载中心

网友E:
装虚拟打印机

网友F:
装PDF打印机直接打印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

转换出来的效果还真不错

网友G:
一个软件极好用!

收索下载“5D TOPDF”软件,什么文件都可以转PDF文档。极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