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個AD采樣后結果處理的問題

楼主(2007-03-06):
我所使用的ADC是8位的,我通過中值濾波(采樣5次,插入法排序,取中間值)后得到ADC的采樣值zADC_Value然后根據zADC_Value查表得到溫度,最后用LED把溫度顯示出來,后來發現顯示的時候會跳來跳去,例如會24,25,24,25...地跳

請問:如何使其不跳呢???
我之前用的是12位AD,采樣16次取平均就不會跳,是不是我的方法有問題還是ADC精度本身的問題?

另外: ADC轉換的時間是可以選擇的,例如可以選擇 55Tad 或 330Tad
      而Tad又可以是 1Tosc 或 4Tosc 或 8Tosc 或 16Tosc
我用的晶振是4M, Tosc=1us, 我選擇的是 330Tad,Tad=8Tosc即 330*8*1=2.64ms, 是我選大了還是選小了呢 ??

网友A:
8位的也不会跳

采用数据滤波。
由于温度变化不是很快的量所以一定可行。让滤波的时间常数大些,比如3秒左右。

网友B:
随便说说

跳一个数正常,一般ADC会有+/-1LSB的误差.

网友C:
取平均值,不要取中值。

网友D(2021-09-27):
ADC是8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