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单片机多主机通讯的方法?

楼主(2007-03-06):
(无正文)

网友A:
靠,看看串口通讯方面的资料

一般大学的单片机教材都有

网友B(2021-09-27):
按时间轮着做主机。

网友C:
分时作主机,要不就是加个信号线,谁先占用谁当主机

网友D:
多主系统肯定涉及到总路线仲裁争用,可以用令牌环,也可以用类似天CAN的先占先发的方法。

网友E:
485、CAN之类是最常用的一主多从网络了,多主机时可用令牌传递法解决,哪个主机持有令牌才承担当前主机。如果必须是突发型通迅,那先侦测总线再发送,但依然可能导致冲突,仅适合通迅发起量不大的应用。如果是经常突发的应用,且总线距离不长,可以另外布置一个“忙总线”,用OC驱动,主机发起通迅前先侦测忙总线电平,高电平的话,先拉低忙总线后再根据本机ID做算法延时后侦测数据总线,空闲就发起通迅,否则释放忙总线。此法可避免多主机冲突,缺点是硬件相对较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