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压采集电路

楼主(2007-03-07):
(无正文)

网友A:
变压器??

   可以用变压器吗,还可以接个电阻当负载,用霍尔的电流传感器测电流,旧能知道电压了。

楼主:
谢谢2楼,可惜不能用

谢谢2楼,可惜不能用 ,变压器也就是差不多是互感器了哎,还有什么建议的?

网友A:
回 yizaisong

    还有一种方法是用线性光藕或隔离运放,这种方法要复杂些

网友B:
为什么不用互感器呢?

焊接式的互感器体积不大,却可以使电路大大简单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