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驱动继电器怎样才能避免上电吸合?

楼主(2007-03-11):
我用51单片机IO脚,通过PNP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正常IO脚输出为0时继电器吸合。但实际应用时发现在上电瞬间,继电器总是先吸合一下,然后再关闭。已经在单片机第一条指令写MOV P1,#0FFH,一样没有。

接着又试着改为NPN驱动,这时单片机IO为高的时候继电器导通。程序第一条指令写MOV P1,#0 。 结果问题一样的存在。

现在只有考虑把继电器的正电源加一个延时上电电路,估计才能避免这种上电自己吸合的问题了。

各位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晕,我没有试过

我的东西里面,它吸合也没关系,所以没有理它。
没想到你说的还挺麻烦的。

我的东西可以改成上电就一直吸合状态,明天去试一下再说

楼主:
困扰中

我这个电路是想用单片机通过继电器去控制另外一个设备的交流电源的。是希望在上电的时候不要吸合,直到单片机给指令才吸合。现在这个继电器在上电瞬间的吸合造成很大的问题。

现在估计不是程序的问题,应该是硬件设计的问题。
目前我只想到了加个RC延时电路控制继电器的正电源,让这个正电源上电比单片机晚,估计就能避免这种情况。

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其他更简单的解决方法呢

网友B:
是不是单片机的复位时间太长了?

换小点电容或是电阻试试,再或者先给单片机上电。。

网友C:
电源

PNP驱动上电吸合是因为你的MCU的电源上得比继电器的慢。
NPN驱动上点吸合是因为MCU复位时输出高电平。
解决办法是用PNP驱动,保证MCU不比继电器后上电,这个方法比较好。或者用NPN驱动,但是要加个继电器电源控制,让他在复位之后才上电。

楼主:
电源

现在其实MCU和继电器是用同一个5V电源的
无论NPN还是PNP驱动问题都存在。

现在我只想到办法是:

MCU和继电器分开供电,继电器用LM317做一个慢上电的电路,令继电器比MCU后上电,估计能够解决问题。不知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法呢?

网友D:
要这么复杂吗

低电平有效(驱动)不就好了

楼主:
低电平有效也不行

用NPN驱动时就是低电平有效的,问题依然

网友E:
让你的单片机一直保持复位状态,再看下还动不动。

网友F:
如果还有问题看电路有没有问题或者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D:
低电平有效也不行?

不能用NPN直接驱动啦, 得有个转换了嘛

网友G:
哥们看看你选择的是什么单片机
51机器上电复位后都是I/O口1,就是你设置了为0 在上电的一瞬间也是1
不过这个问题好像可以怎么设置一下,具体的看你的单片机数据手册
我也是头几天才看到的
只是给你指个方向,具体还得你自己查

楼主:
我也没想明白

我现在是用PNP驱动的,低电平有效
正常来说,因为MCU51的IO口有上拉电阻,上电一瞬间应该为高电平,继电器不应该吸合的。

估计问题是上电时,IO口从0V升到5V的过程中,继电器就已经触发了。

网友H:
在三极管的基极上加个电容缓冲一下就行.

网友I:
晕,你一定是用I/O直接高电平推动了

改成低电平有效不就成了

楼主:
已经是用低电平有效了

已经是在用IO脚低电平有效了,问题一样有。

在基极接电容的方法也考虑过,可是因为接了很多个继电器和三极管,如果每个都接电容就太麻烦了。

目前实在只想到MCU用7805供电,然后把继电器的正电源独立出来,用LM317做个慢上电的电路。

各位大侠有更好更经济的方法还望指点一下!

网友J:
用负逻辑设计是不会有该问题的

网友K:
把电路图贴出来

哪儿用那么复杂的文字分析。

顺便说,在系统上电一直到单片机开始执行指令这段时间,系统是不受单片机控制的,如果处理得不好,系统就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这时候要仔细分析系统的各可能状态,采取措施确保处于可控的状态。

网友K:
晕。楼上这个图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网友L:
最好不用PNP

单片机一般用5V,继电器12V的居多,用PNP电路就难做了

网友M:
楼猪多动手嘛

找个示波器,把几个地方(VCC,RESET,IO口,三极管脚,继电器)的状态监测一下,分析波形先.
都在这里,估计,也许,可能的,没用.
大家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告诉你,可能发生的情况.还是要你自己动手啊.

网友N:
在继电器的驱动三极管的B脚接一个电容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L:
能否解决问题楼主自己试。

网友O:
负逻辑

"现在只有考虑把继电器的正电源加一个延时上电电路,估计才能避免这种上电自己吸合的问题了。"
这样会头痛好了,脚会犯病的!
这个问题我们也遇到过,用负逻辑很好地解决了问题.
我当初做这个项目时,直接先接了个最小系统,上电试了试,发现了问题,直接修正,然后画板子,没浪费时间.
用PNP管应该是没问题的,关键看你是如何接的.

网友P:
楼主可以检查一下复位电路

根据楼主所描述的情况初步推测是复位电路异常,导致复位时间超过10ms了。测一下复位波形看看。

网友Q:

在MCU的I/O加反相器,用NPN管驱动,试一试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R:
我一般用反相器中转一下

CPU的IO用低电平有效,外加一个10K上拉,74HC14反相后,再去驱动NPN管。
一直这样用,没问题的。

网友K:
我已经说过,要按照复位时候的状态去分析电路

一个cpu,在复位信号有效时候(上电时候电路正常都设计为先复位),IO状态肯定是确定的。因为复位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置各个寄存器为初始状态,以便从已知状态开始执行代码。

51单片机复位时候,IO口都自动为输入状态。因为51机IO是准输入口,所以被设置成电平1。一般人习惯采用正逻辑,输出1时候就是置继电器为吸合,所以会有上电时候继电器吸合一下的动作。即使程序一开始就将输出口设置成0,但是在复位阶段,这时候程序还没有被执行,所以肯定还会有继电器吸合动作。

解决的办法就是用输出0来驱动继电器。这样即使在cpu复位阶段,IO=1,继电器驱动也是无效,就不会有误动作了。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但是回复的贴子大多莫名其妙,说明还是没有掌握要领。

楼主:
楼上的兄弟

我已经在用负逻辑。如图,io脚为低电平是继电器吸合。
问题是存在的。

现在我打算试试将mcu的复位电阻减小为3k左右,使复位时间减少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R:
楼上的兄弟

象你这样**,就是复位时间为0也不能解问题!

楼主:
我是想看看有没有不需要增加硬件的解决方法

因为PCB已经基本画好,位置也有限,增加一个74HC14不容易
所以想看看有没有更简单的解决方法。

网友K:
你的图我终于看到了

你这个用法就错误。

你假定的情况是:P1口在复位时候,输出的是理想的接近5V的高电平"1"。所以这时候晶体管应该是截止的,继电器也就不会动作。

但是,P1口是一个准输入口。在复位为输入口时候,P0口有一个弱上拉电阻,令P1口表现为高电平"1",因为产生的电平只要高于2.4v,就算是高电平了,如果在空载时候,可能还表现为接近于VCC。但是,你接入这个电路负载相对于内部电路经很小,将这个上拉给破坏了,实际上已经不能被上拉到"1"了,能出现一个介于0和1电平中间的一个电平。复位的时候,这个电平施加给基极,产生了基极电流,这个电流就驱动了晶体管,继而驱动了继电器。

你在驱动P1口时候,它是输出口,这个问题还能就缓解。但是,也不够可靠,具体情况,可以看看51单片机关于端口结构的描述。

你将管子的基极合发射极间接入一个1k电阻,将电流分流,看是不是能消除误动作。

网友K:
问题其实不是很复杂

在于楼主对于电子电路还不是很熟悉。正逻辑或者负逻辑、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在数字电路中是泾渭分明的,但是实际的数字电路要靠模拟器件来实现的,必须要有模拟器件实现的概念才能分析清楚电路现象,而不是靠理想思维,更不能靠想当然。

如果想不增加元器件而解决问题,有这么几个途径:1、选用放大倍数小的晶体管,只要能驱动就行了;2、增加极基电阻;3、换用驱动电流大的继电器。总之就是降低对P1口漏点流的敏感程度,但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网友S:
不要用51单片机

不要用51单片机,我现在是最怕使用51指令的单片机,准IO口最麻烦

楼主:
现在我在三极管基极加1k上拉电阻试试

请教楼上的怎样才是治标又治本的方法呢?

网友O:
这么搞

用75451N, 这么搞包好, 我们都这么搞过了.
无偿告你一个Knowhow了!

网友K:
这个图也不正确

它可能减轻或者消除上电误动作,但是可靠性不行。这是一个射极跟随器,继电器能得到的驱动电压是5-0.7V=4.3V,很可能造成继电器线圈驱动电压不足而不能按照预期的动作

网友T:
这样用

同上楼这样用,应该没问题,我经常这么用,没发现问题。

网友K:
没发现问题不等于没有问题

继电器的设计是留有余量的。5V的继电器在4V下一般也能动作,但是厂商不会对用户保证在4V下一定能动作。这是做产品对可靠性考虑的一个基本因素,如果大批量、长时间或者在极限条件下应用,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U:
换个型号的51,例如P89C51

有些51在复位时IO不能保持高阻

网友V:
如果可靠性要求很高的话,建议使用交流输出来驱动

网友W:
主要是单片机的复位电路

RC 复位时间过长 改变RC值

网友X:
这么热闹,还是等楼主帖出完整电路图再说。

凡事皆有可能。

楼主:
好多不错的建议!

我打算动手都试试,再借个示波器看看,找一下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网友K:
楼主真是个懒人

三天前发的贴子,有这么多建议,敢情都没有照方抓药试过。不理解不打紧,照葫芦画瓢,问题解决了再慢慢理解消化嘛。

还是别做技术了,不是这个路子的人

网友Y:
上电为低电平就可

网友O:
补个图

这是产品电路一部分,多年使用,非常稳定可靠!

网友Z:
先用PNP,再加一个NPN就ok,绝对可靠!

网友AA:
pnp管驱动继电器

网友AB:
单片机出来接PNP管,后面再接个NPN管子就好了

网友AC:
通过PNP三极管驱动继电器

网友AD:
上电过程光指望单片机是不行的

就算有时正确了也不敢说可靠

一定要用复位芯片。既然对上电瞬间状态这么在乎,想必可靠性要求比较高,就不要图省钱了。复位芯片是专业处理“上电过程”这种问题的,好的复位芯片能保证 0~VCC 全程状态正确。

用复位芯片输出控制。你这个可以用 75453,一个输入端接高电平复位信号,保证 VCC 上电彻底关闭输出。

7545X 自身应该时可靠的(内部输出级基极有个 500ohm 下拉电阻)

当然,最可靠的还是控制 12V 电源。用单片机复位信号控制,保证“硬件在软件接管之前完全控制”,而且硬件和软件的控制一定要有重叠时间

另外,上电后低电平控制的方式可能不可靠。因为 7545X 是 TTL 结构,输入端会源出(source)电流,所以一定要用高电平输入表示关闭

网友AE:
三极管基极加1-10K上拉电阻搞不定吗?

网友AF:
简单有效方法

继电器线圈的直流电阻大于300欧,线圈一端接+5V,另一端直接用I/O脚驱动。但是保护二极管不能节省的。

网友AG:
好解决

你用npn,基极弄个4.7k的电阻。然后将芯片选项里的输出口的上拉电阻去掉,上电复位时再将I口设为0,它输出绝对为0
这我刚做过,以前我也是有上电吸合那现象。

网友AH:
用低电平封门的IC 例如244或240 应该解决问题

网友AI:
确保复位期间继电器不工作就OK了

方法很多种,54楼赤铸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AJ:
问题,我也碰上过

用I/O 低有效是光耦输入端导通,上电时,出现几个同时导通的现象.

网友AK:
实在不行就加个硬件辅助电路,比如门电路来帮忙

网友AL:
这个办法绝对可行!

(1)同一组IO口中,一个IO口控制PNP管接通VCC至继电器线圈1脚;另一个IO口控制NPN管接通GND至继电器线圈2脚;继电器线圈并个二极管,1脚接负极、2脚接正极。要继电器吸合时,同时驱动两个IO口(一个为低,另一个为高)。
(注:我用AT89系列的低电平驱动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L:
用单片机两个脚分别控制一个NPN管和一个PNP管

用单片机两个脚分别控制一个NPN管和一个PNP管,分别驱动继电器的电源和地,一个高电平有效、另一个低电平有效(注意并接二极管方向)。肯定行!

网友AM:
楼主: 用51单片机驱动继电器怎样才能避免上电吸合

在其单片机输出加一个反相器看看,或者触发电路加以控制.

楼主:
好建议不少

不过因为资源的限制 (PCB尺寸不大,而且需要分别驱动24个继电器),所以希望尽量在不增加硬件的情况下作修改。

目前电路正在用的是PNP驱动,IO低电平有效。
已经试过改小上拉电阻到2k,改小复位电阻为3k等措施,发现不太稳定,有时不出现上电吸合,有时还是会。

网友AN:
使用Intel兼容的51单片机就没这个问题了,ATMEL的不兼容的

网友AO:
用得着这么复杂吗?

我看了一下你前面说的,另用电源...什么的也就没往下看了,其实根本没必要啊,你试试这样做啊:

用两个端口同时控制啊,如:只有当P10为高,同时P11为低电平时才让它吸合.具体这样做就行啦:用一个异或门啊,又便宜;或者还可这样,用个二-四线译码器也行啊.这样,就算你一上电没初始化,两端口同时为相同电平,继电器肯定难以吸合啦.
但这时建议用NPN三极管驱动,因为上电瞬间,组合门电路的输出可能有瞬间漏电流.

网友AO:
看到你后面说的了

看到你后面说的了,更简单了,你是想用3组I/O口来驱动24个继电器了喽,建议如下:
用三个74138译码器(共用9根I/O线),来驱动它,再用3根I/O线来做74138的使能端,好像记得使能是低电平有效,这样的话就能保证你相什么时候驱动哪个就驱动哪个了.
同时你可以省下24个三极管,因为74系列有比较强的驱动能力,(低电平时0.2伏左右),所以肯定能正常工作.
当然,你还可能想要同时开动几个继电器,你可以在74138的输出脚用电解电容接地,写程序用扫描形式(要扫的快).
这方案绝对行!!!!

网友AP:
51单片机没这种问题啊

如果存在这种问题:
NPN驱动,I/O口对地接一电容;
PNP驱动,I/O口对电源接一电容;

网友AQ:
51单片机上电复位时,I/O全为高。

51单片机上电复位时,I/O全为高。要想上电继电器不动作,需要两个三极管控制。一个PNP,一个NPN,用PNP控制NPN的管子。在这有介绍:http://www.e-0631.cn

网友AR:
搂主方便的话,把电路贴出来让大家给你分析下

网友AS:
我的看法

1,减小复位时间
2,IO脚加一10UF电容
3,调程序   --单片机运行立即调复位IO置1,外接PNP驱动继电器
应该就OK了

网友AT:
re:

LZ对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及典型工作电路结构不了解,NPN和PNP用开关电路时要注意:1、输入电平无效时,三极管不能有太大的基极电流,即三极管不能处于放大和饱和的临界,最好是处截止状态。2、输入电平有效时,三极管要处于饱和工作状态。3、根据功能要求,调整截止时的基极电流,以便适应系统对三极管开通和关断时间的要求。
    综上,楼主电路中PNP三管极的运用只适应于理论,对于工程来讲,为了可靠,还需增加二个元件,4.7K~10K电阻和101~102电容并联接于基极和集电极之间。

网友AU:
这个图也有点夸张,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可以让继电器充电工作,坏处是浪费资源

网友AV:
以前用PIC驱动继电器也遇到过,但PIC复位引脚是高阻

51如果上拉设计得合适,是不应该有问题的,如果继电器电源先上升,可以用继电器电源来上拉

网友AU:
好建议不少阿

个别人为什么总喜欢说别人的不是呢?

网友AW:
rest 电容值取小一点

网友AX:
LOW有效或用2个IO控制(一个LOW,一个HIGH有效)

LOW有效或用2个IO控制(一个LOW,一个HIGH有效)

网友AY:
上电状态控制的硬件设计

   还是你自已的办法可行,用延时电路给继电器滞后供电,这种做法在工厂使用的很典型和可靠。

网友AZ:
RE

 相关链接:

网友BA:
学习学习

我也是菜鸟 学习学习

网友BB:
太有意思了

没想到这个驱动继电器都有那么多学问。以前用过PNP驱动,不过只是自己拿来玩,也没注意有没有上电的时候吸合的问题。
继续关注,学习学习。

网友BC:
好热闹呀!来凑个热闹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越看越觉得高深!其实有必要那么复杂么?

网友BD:
试一下这样

用光耦隔离,低电平有效.光耦的另一端控制三极管及继电器.试试!

网友BE:
没想到,这么简单的问题,却这么热闹,竟然到87楼了

awey 说的方法,楼主试过了吗?估计是没有试。
这个方法是最可靠的:用电容做交流耦合。注意51单片机的输出脚一定加较强上拉,否则驱动能力不够。电容的另一端接两个二极管,可以用1N4148,倍压整流那种形式。整流输出接控制用的三极管或芯片。
这个方法,无论输出引脚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不会动作,只有单片机引脚输出足够频率的矩形波时继电器才会动作。当然,程序里该引脚控制继电器动作时必须输出足够频率的矩形波。上电时单片机引脚只有一次变化,从高电平到低电平或从低电平到高电平。只要电容量不太大,这一次电平变化不足以使继电器动作。
这样接还有个好处:单片机死机时,所有继电器均释放。

网友BF(2007-04-10):
98年这个问题毁了一个公司

当年有个做来电显示方案的公司,前期用一款MCU做得比较成功,但成本较高,由于竞争,换了一款MCU。
也许是自信,也许是市场原因,没有充分测试就投了很大的OTP/MASK量。来电显示电话是需要没电池也要保证基本功能的,需要单片机控制脉冲拨号,闪断等,也就是通断。由于大家讨论的问题,在没电池时,如有来电,用户摘机,此时对单片机来说就有一个上电过程,由于电话线供电很不理想,上电过程很长(相对衡稳电源),复位有电路保证,但完全复位前I/O口电平无法保证,从而出现一个不可饶恕的BUG:用户摘机,然后马上断掉,再接通,耳中不是对方的话音而是拨号音。。。。。外围加电容是不行的,该I/O还负责脉冲拨号,加电容时序过不了国标,其他办法大家想尽,最终只有报废。
那也是家小公司,几百万进去,加上信誉的影响,一蹶不振。由于对他前一方案的信任,本人一直等他的方案,好在本人原来开发其他项目时遇到过类似问题,所以很敏感,虽然第一个报告了BUG,工厂没有直接经济损失,但影响了生产进度,直接导致本人的升迁。。。。。呵呵。
其实有电池时,那家的方案在当时还是很优秀的。

网友BG:
偶也是那么用,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BH:
我们工厂里都是这么干的

MCU用7805供电,然后把继电器的正电源独立出来,用LM317做个慢上电的电路我想LM317应该是个运放吧

网友:
就别费事乱试了,以后设计电路要注意这个啦。

82楼: 上电状态控制的硬件设计,是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延时上电,就是所谓的软启动。许多年前,我就试过许多现场了,有控制加油的,有控制配料的。。。
几乎每年都有类似问题在讨论。无论是单片机还是外部I/O,都有上电的瞬态响应问题,遗憾的是没有哪本教科书来说这个问题。

网友BI(2007-10-18):
问题解决了吗?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现在使用继电器也出现了问题
想请教一下呢

网友BJ(2012-02-16):
82楼: 上电状态控制的硬件设计,是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延时上电,就是所谓的软启动。许多年前,我就试过许多现场了,有控制加油的,有控制配料的。。。几乎每年都有类似问题在讨论。无论 ...
引用 网友BK:

从头看到底,有些朋友没有看明白楼主的问题就乱说,还有支损招的,呵呵;82楼说的问题中肯。
当然其他朋友的说法看起来也有可行的,但是延时上电应该是好方案。

网友BJ:
嘛搞得,顶过了才看到是2007年的帖子,我是无意中从别的地方点链接进来的---成挖坟党了

网友BL:
如果单片机不能内部设置成上电低电平或者没用
加个三极管反向驱动
估计也就学办法了

网友BM:
如果是很多个继电器的话,用uln2003+74LS595行不行?

网友BN:
俺也来凑个热闹,冲破100大关。

网友BO:
我们公司就是用的away的电路,芯片口输出PWM,控制点火的,可靠!

网友BP(2020-11-23):
用软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