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熟悉电动机和电动机驱动的大侠

楼主(2007-03-12):
用24V的电池,想得到5000瓦以上的动力,用什么方**

直接使用24V的直流电机吗?有没有这样的电机?
还是必须先逆变到高压再驱动电机,如何选择逆变器和电机?
问题很菜,大家不要笑.

网友A:
24V电池需要连续输出至少210A之巨的电流!

网友B:
呵呵,还得是100%的效率

楼主:
电池应该没有问题吧

    是汽车用的150AH的电池,通常工作3分钟,最多连续工作不超过10分钟,必要时还可以开着发电机.短时间以2C放电应该可以的.
    本人在这方面是个菜鸟,朋友要帮忙问问,他要在大货车上加装一个电动动力装置,不知可行否.

网友C:
短时间应用是没问题的

载重汽车的起动机功率在10-20KW以上,电池短时间放电(10秒钟内)放电电流达到1000A以上

网友D:
设计思想不妥

如此大功率是不能直接输出的,必须升压后驱动,交直流均可,现成产品大把,选合适的电池即可,注意必须是动力电池,如此功率输出下(必须考虑升压及电机的能量转换效率)普通车用电瓶是不行的,即使并联使用也满足不了寿命和可靠性方面的要求。

楼主:
虚心请教楼上

    电动机可以安装在离电池很近的地方,因此,大电流输出是没有问题的,加升压器反而使方案复杂化.关键是有没有这么大功率的24V直流电动机,什么型号?如果没有,那么2500瓦的电动机有没有?
    如果没有这样的电动机,该怎么选升压器和电动机,驱动电动机这样的负载对升压器有什么要求?升压器和电动机如何匹配?
    这种工程产品选型绝对是最重要的,虚心请教楼上,选型时特别要注意什么,有什么细节需要考虑,有什么现成产品可以选用.
    菜鸟啊,问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大侠们不要笑我.

网友C:
提醒

到汽修厂可以买柴油车的启动机,一般是24V的,功率决对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启动电机可以连续工作数分钟吗?

请教楼上:启动电机的功率是多大的?

网友D:
距离跟功率无关

    24V下没有这么大功率的电机,你逆推一下线包电阻吧,这事不能想当然的,得用超导体才行,24V下的普通电机最大只能做到百瓦量级。
    电机、逆变器有交流和直流两类,前者价格便宜,这类设备可直接向电机厂购买,你搜一下相关信息后再打电话到厂里问,注意找正规的老牌国营厂,品质、价格才有保证。十几年前,我用过西安电机厂的15KW直流电机和配套的可控硅调速器,前者好像四千多,后者两千多。

网友C:
越野车爱好者有一种电动绞盘机

越野活动过程中,若车陷入泥潭或沟中,几个人休想拉出来。
爱好者们配置了绞盘机,用起动电池供电就能将车拉出来,功率都在数千W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