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A变化,怎么提取信号?

楼主(2007-03-12):
回路电流可以调整在0-20A,需接计数器纪录通断次数
提取通断信号有何好办法?谢谢!!

网友A:
最好在前级电路考虑解决办法

直接检测的话电路比较麻烦,用低值电阻采样,然后用运放放大,放大倍率要能够受控调整,有点像万用表的量程,只是得自动进行,注意1mA和20A的放大倍率是差别巨大的,难点就在这,初学者不易搞定。

楼主:
谢谢chunyang先生!!

没有前级电路,做开关寿命的,就一只开关啊,还是接在机箱外面的
  这样行不行?
  1ohm采样,电压接比较器,门限低一点,比较器输入加稳压管保护,
输出加低通,频率很低,秒级的,经比较,低通后接光藕送到后续电路里,说服客户放弃mA级的电流,1ohm是1v,至少可以到0.3--0.5的样子吧?请先生指点,谢谢!!

网友B:
看来楼主只需要检测“有”和“无”,不需要定量

1欧采样,阈值1mA,可有1mV电压,频率不高,一级放大就够了,但放大器漂移必须够小。
既然只需要定性,那就不必改变放大器放大倍数,只需要限幅。
限幅电路必须在放大器之前,目的是保证放大器不会因输入过大而损坏。一级限幅可能不够,可以考虑两级。比较简单的,两只二极管反并联再串限流电阻。

网友C:
1欧电阻20A,那得多大个电阻阿?

可以烤红薯了吧
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用个霍尔传感器,加个比较器即可。
如果是要精度,用20A/75mV风流器比较好。

网友B:
楼上说反了吧?

网友D:
用分流器可以实现20A的测量

但是需要调整电路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