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墙里的电源线?

楼主(2007-03-12):
  想检测一下墙壁里的220伏电源线在哪里,确定一下位置,要加一个电表。用什么仪器能检测出来?

网友A:
RE

我手头有个正在开发的产品,有这个功能,但还没做完。你可以打86756655寻求详细解决方案。

网友B:
试试这个

靠近220伏电源线时,交流声增大,

网友C:
参考雷迪4000管线探测仪;)

网友D:
如果是金属管还能有效么?

网友E:
做一个探测50Hz的接收电路应该可以……

反正找的是信号幅值的跳变点,应该比较好检测的。

网友F:
用高输入阻抗的放大器检测电场即可

关键是输入阻抗要足够大,但增益又不能过大。用线圈耦合检测电磁场也是种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