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3-12):
各位大侠:
         我用CP2102做了一个USB转串口,现在有个问题,感觉传输速率有点慢,经常出现停顿的现象。
         我的驱动下了最新的支持XP/VISTA的。那位高手知道原因吗?(我的接线只接RXD、TXD,和USB
         那边四根线)
          或者在不改下位机软件的前提下,用一器件搞定USB转串口。谢谢!

网友A:
CP2102奇烂无比

我用的新华龙的UEC2下载器里用的也是CP2102,旁边的高压设备已打火,其它的USB设备都没问题,就它必须的重新插拔才可以,否则找不到设备;哪个驱动程序,在运行时最多只能动一动鼠标,你要是再运行个其它程序,它立马给你死机,非充启电脑,建议LS早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