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触摸屏显示慢慢变模糊是何原因?

楼主(2007-03-13):
故障刚出现时显示画面模糊,渐渐看不到画面了,请教是何原因?是属于液晶老化吗?有维修的可能性吗?

网友A:
负压丢了或扫描停了

网友B:
.

现在的触摸屏的驱动IC内部一般是静态RAM,如HX8xxx系列,即是CPU对LCD失去了控制,仍可显示。
LCD屏上一般有FPC,上面有一些元件,这些元件是给LCD提供偏压,振荡等,在使用过程中,少不了要动到FPC,就可能对这些元件产生影响,FPC也有可能断线或似接非接。因此,着重检查FPC上的元件的接触情况及FPC有无断裂。元件损坏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131045447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