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芯片:ad9833使用疑问

楼主(2007-03-13):
ad9833技术资料中说内部的相位累加器是28位的,输出频率是f=K*fMCLK/2(28);
fMCLK = 25 MHz,K=0624DD3时,fOUT = 600 kHz,显然K是按28位算的,但是时序图上说:在串口时钟SCLK的作用下,数据是以16位的方式加载的,那如果我要让K为28位时如何加载?

网友A:
耐心点,把资料看完就明白了

网友B(2011-08-08):
请教一下示波器上显示的频率和要求输出的频率不一致 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