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上的问题!

楼主(2007-03-13):
(无正文)

网友A:
结果不奇怪

47pF的470标注和220pF的221标注是国际标准,直接写容量是过去国内的惯例,用于体积较大的产品,现在至少小型封装和SMD器件已经和国际接轨了。

网友A:
看产地、体积和生产日期可以基本判断清楚

难以区别的只能测试判断了。

网友B:
两位有效数字乘以十的几次幂

470 与 470pF 是不一样的。
470pF 标注成“两位有效数字乘以十的几次幂”的格式 将是 “471”

“两位有效数字乘以十的几次幂”的格式“470”表示47乘以10的0次幂=47,单位是pF.

在电路板空间够大的前提下,我习惯数值少于100pF 的电容直接写容量,附加说明。例如33P、1P5(即1.5pF,写成1P5是为了避免小数点印刷不良造成误读数)。

楼主应该是刚接触电子元件。类似这样的电阻电容电感数值标注已经沿用n年。这方面的课外书多看看,有益有建设性。或者搜索一下21ic的旧帖也会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