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沟道的mos管

楼主(2007-03-13):
最近一批产品中使用倒P沟道的mos管,10Kmos管在焊接完成后,居然有近百分之二的mos管损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注意静电啊

烙铁,工人手腕, 仪器设备,工作台,包装箱子,都要有良好的防静电措施,

网友B:
静电!

没错,注意静电,这个上学时候老师好像强调过,呵呵。

网友C:
先焊GS间的电阻,再焊MOS管

如题!

网友D:
先将其它元件焊完再焊MOS管

不单要注意静电,还要注意感应电,设备要有良好的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