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牌彩色电视接收机

楼主(2007-03-13):
我家有台电视机,年代挺长的了,是青岛牌彩色电视机,型号是TC-218QD.
现在我想用它来看DVD,但是现在的电视机和DVD的接口都是接三根线,红,白,黄线就可以了.
这个电视机背面只有一个接天线的插口,我把它的外壳卸下来,发现里面有十个插口,但没接到外面来,我估计是这些在以前来说都是扩展功能,你要用得自己接线出来.接口旁边有文字,从左到右依次RF-AGC,PICTURE,V.HOLD,V.HEIGHT,H.HOLD,H.CENTER,SUB BRIGHT,BIAS,TILT,AMP
哪位仁兄对电视机比较熟,能告诉我红白黄三根线各需要接到哪个插口上吗?谢谢了

网友A:
不好接,你还是去买个射频调制器吧

网友B:
哈哈,那是一些电位器微调螺刀孔!

听2楼的吧。

网友C:
别乱猜了,根本不是什么“扩展功能”的接口

动手能力强的话,2楼的办法是正招,否则去买台电视吧。

网友D:
什么DVD,没有射频输出?

网友:
可以

我赞同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