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无线通讯?

楼主(2007-03-14):
  我想做一个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无线通讯,请问用什么型号的发、收模块好呢?请大家提供一些型号,一定要可靠性高的。

网友A:
没有其它要求了?距离这个关键参数不用要?

网友B:
有现成的无线485模块,最长距离3KM

网友C:
要选择合适的频点、速率、功耗等等

无线通讯在任何法制国家都有严格的法律限定,中国当前是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但不管怎么说,KM级长距无线模块是不能任意用的,建议楼主去21IC的通讯技术坛看看。

网友D:
chunyang兄,请教个问题

433MHz能不能穿过一层楼板传到上一层或上上一层楼上去?

发射功率&lt10dBm

网友C:
跟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和楼板材料均有关

通常情况下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