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伙推荐几款低功耗低价的单片机

楼主(2007-03-14):
最近要做一个低价位的长时间定时器(可能要一个月时间到了,控制LED闪烁),用纽扣电池供电,时间误差一个月不要大于1分钟,想用低价位的MCU来实现,我找过PIC10F200的价格到还可以,但是他的时钟误差太大了,1%的误差,可能一个月下来误差大了,所以想大家推荐一下,具体要求如下:
1:芯片必须是低功耗的
2:时钟误差一个月下来不能超过1分钟的
3:要低价格了(控制在2-4元之间),哈哈,因为量有点大,
谢谢各位来给点意见

网友A:
型号无所谓,任何廉价MCU都可用

精度的关键是晶体,不过单靠MCU,即使使用晶体振荡源也很难保证长期精度,专用的高精度有源晶振的价格还不如采用实时时钟合算。量足够大的话,可以考虑采用软封装的电子表IC,如果功能简单,单用它就可以了,用闹钟输出做定时驱动,不满足的话,加颗支持休眠和中断唤醒的简易MCU即可。

楼主:
感谢版主chunyang的回复

有想过用软封装的电子表IC,可就是不知道到哪有卖,能否告知相关的生产商呀,谢谢

网友A:
这类IC都是台湾产的,在网上搜,市场上是没有销售的

买来做好的圆晶,然后自己切割、打线、检测、固定即可,没有专业设备(看来你们不可能有)可委托专业工厂代为加工。还有就是找表厂合作或干脆买其成品线路板回来自己飞线连接,但这样不是负责任的做法,品质、成本都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