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信号调制到电话线上

楼主(2007-03-14):
项目开发目的:因为我们在平时接电话时,想让对方等待一段时间,这时我想让对方听到一些歌声!
我的方案:将声音信号加载到10V的直流信号上(因为在通话时电话线上的电压直流电压是10V左右!)不知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我的问题:我想选择EI-14型的音频变压器来调制信号,不过改变它的匝数(初级100,次级50,线径0.25mm),不知这样的音频变压器是否可行?

能给我一点意见吗?

楼主:

To:computer00,chunyang

是否可以给一点意见呢?

网友A:
不存在什么“调制”

将你要的声音直接耦合到话路上即可,注意控制耦合过去的信号电平在合适的范围内,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个电容将信号耦合至话机的信号回路中,这是基于成品话机改造的方法。如果你这个东西是独立的,得按小交换机的结构做,包括话路状态检测、铃流检测、铃流发生器、模拟摘机、音频源、耦合电路等。

楼主:
独立的设备加载声音

谢谢,chunyang,
我是想做独立的设备!正常通话的过程中,按一个键MCU将识别,切断通话声音,直接将声音信号耦合到电路回路就可以吗?

网友A:
那还要有模拟摘机和线路切换电路

MCU在这用处太有限,就是用也是几行程序就搞定,实无意义。

楼主:
这是个多路切换装置

chungyang,我做的这个装置做多路电话机提供背景音乐的!你说能否采用电容方式耦合到电话线回路上呢?

网友A:
多路的话要分别加缓冲放大后再耦合进话路

这样带载能力强,不会因带载数量的不同而使音量、音质发生变化,也不会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