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吹风和**虽然在外形上有相似之处,但噪声产生机制决

楼主(2007-03-18):
和**的消音是否一样?

网友A:
可以考虑换一台热风枪,那个东西的噪音没电吹风的大~~~~

把热风枪上的嘴取下,这个调节温度的还比电吹风的档位多呢~~~~~

网友B:
跟结构有很大关系

先天性不良,由风叶,风路的设计有关。

圈圈所说的热风枪,是拆IC的那种吧!这玩意儿的风机藏在内部,隔音较好,加上热风枪需要的是高温,而不是高风量,故噪声较小。

网友C:
噪音与低成本有关,降噪意味着提高成本,简单的办法没有

网友D:
直流有刷电机,噪声本来就大

改成交流或直流无刷的,噪声可以减少,但成本提高了。

网友E:
改用火夹烫发吧,落色掼包,哈哈

串只台灯用就没声音了

网友F:

用无声手枪的技术改装电吹风,你不如直接做电炉。

网友G:
加电源滤波器

在吹风机电源线加滤波器

楼主:
我觉得和电机关系不大,总觉得是风在进入风筒的过程中风的

网友H:
同意LS,风的噪音才是主要的

网友E:
直流电机近万转转速的噪音不可勿视

你把剃须刀片拿下再开电听听响不响

网友F:
对廉价电吹风而言,电机噪声是主流

对高档电吹风而言,风噪是主流,无论是哪个,对于强力电吹风而言,即使采用再先进的降噪技术,一旦达到效果,电吹风就成电炉了。

网友I:
廉价的吹风,主要是风扇叶片的不平衡的震动噪音

网友J:
改电机没有太多作用,那是流体和温度梯度产生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