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用电阻测小电流可以吗?

楼主(2007-03-19):
我用来检测电路中的电流,当电流小于一定值的时候,同后面的来一个比较,

用软件仿真没有问题,但是在实际中不稳定,请教一下,这样的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12V的电源是用一个1UF/630V的电容半波整流的,

网友A:
电源滤波电容换成1000uF/25V的电容试试看

DW2上也可以接一个10uF的小电容,R5上也可以接,

网友B:
接了,还是不稳定,在软件上没有问题的

但还有一个问题,当电路上用来检测可控硅调光的时候,调得灯光越暗,,检测到的电压越高,闷

网友C:
小电流是多大的?

电流如果太小,采样的电压也很小,用单电源供电,对运放的要求会很高。

网友B:
最小电流是25W的电灯,电流0.12A左右,

最小电流是25W的电灯,电流0.12A左右,

网友B:
运放用LM358

运放用LM358

网友D:
re

信号太小,接近gnd,将运放的gnd改为-5v。

网友E:
检测的信号过小时,建议

1、使用稳定性好的电源。
2、使用双电源运放。
3、DW2使用基准源,稳压管在2.2V时,不可靠。

网友F:
调基准电压,不稳定可能是工作在临界状态。

在DW2上并联一只10K可调电阻,中心端接反相输入端。调整稳定工作点电压后用固定稳压管代换DW2。

网友G:
加个稳压出来12V

网友H:
由于D2与C4的配合,测出的是峰值

所以电灯越暗,所测得的电压越高.
因为灯越暗,灯丝电阻越小,电流峰值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