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07-03-19):
USB数据传输属于串行的,232也是串行的,但为什么两者速度差距这么大?
以前也研究过一段时间USB协议,但还是无法回答这一问题,有哪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USB是差分信号,还是短距离的。

楼主:
谢谢,但这只是传输距离的问题,

至于速度的差异应该如何解释呢?485也是差分信号,为什么速度就不如USB呢?

网友B:
主要由信号收发器的内部电路设计决定

485在短距时采用合适的芯片和线路也可做到USB1.x的传输率。不过485的接口芯片主要面向长距通讯进行设计优化,而USB则为速度进行优化,方向不同,自然结果有异。

楼主:
谢谢版主,

也就是说只与USB协议的最底层物理层定义有关,而与USB其它层协议无关,我这样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B:
跟任何层的协议都无关

纯硬件决定。

网友B:
协议层只是为适应硬件、发挥其效能及标准化而制订

楼主:
谢谢版主,

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