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电源运算放大器处理语音信号?

楼主(2007-03-19):
求助,单电源运算放大器处理语音信号?

原来原理图是用TL084放大,正负电源供电的,我试过用单+5供电(由于新项目只能输入一个单电源,用电路产生一个负压又觉得麻烦),按通用的放大模式、把输出信号基准电平提高到2.5V调试过,但效果很差,几乎没有声音输出了。
试问,有没有单电源运算放大器可以用于对语音信号进行放大处理?谢谢!

网友A:
用单电源当然可以

方法无非是加一个偏置电压。
估计你用的方法是对的,但电路可能有错,所以“几乎没有声音输出了”。

网友B:
单电源运放在音频电路里用的多了

楼上所言极是,你的电路肯定有问题。

楼主:
不知道我这样使用是否正确?

电路图是下图,不过后级的跟随器我没接(调试嘛),Input输入是MIC 直接输入。示波器接前级输出。用嘴吹气,示波器看到的结果几乎为零(可能有几个mV,但前面因对音频信号波幅的理解有误,错过仔细看了)。
但 把 +端 1M、100K电阻去掉,+端接10u电容到地,输出有约20mV~30mV的纹波输出。但此波幅较双电源使用时差很多(双电源有达到VCC值)。
当前电源供电为 3.3V,会不会就是这里错了(供电电压过低)?

另,IC我已找到一种,MAX4129(8),不知是否可用?谢谢!

网友C:
应该改成这样------

原图是正反馈,偏置电压的设置方法也不对。

另外,1M电阻上最好并联一个小电容,衰减高频噪音。

楼主:
tuwen兄,你说得不对吧?

tuwen兄,你说得不对吧?

以下设运算负端输入为V-,正端为V+,输出为Vout,输入信号为Vin.R1为信号输入端输入电阻,Rf为反馈电阻.
假设运放理想,则有V- = V+.

按你提供的电路图, 设两个100K的分压电路的分压值为Vref,
    (Vin - V-)/R1 = (V- - Vout)/Rf
    V+ = Vref
    V- = V+
    则有 Vout = Vref*(1+Rf/R1) - Rf/R1*Vin [式1]。

按我原来调试的电路, 设两个100K的分压电路的分压值为Vref.
    (Vref - V+)/R1 = (V+ - Vout)/Rf
    V+ = V-
    V- = Vin + Vref
    则有 Vout = Vin*(1+Rf/R1) + Vref [式2]

由 [式1]和[式2]可知,结果会完全不一样。不知我计算得是否正确?再看我的主题,其结果就更明显了。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D:
把第一极运放的正负端对调一下,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E:
LZ的电路不符合虚短~~~

网友F:
同意7楼: 把第一极运放的正负端对调一下,就可以工作了。

记得在输出端加隔直电容哦

网友G:
正反馈了。。。

输出肯定是直流了。。。

网友H:
有款GPY0030音频放大IC使用很方便~~~你可以找一找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谢谢!

  非常具体的原因还没有明白,因时间原因只能暂时放一下,但非常感谢各位!谢谢!

网友I:
你的图画成正反馈

找个仿真软件自己试试,也不用焊接.

单电源工作的运放、功放电路原理都一样,就是把信号处理过零点台高到1/2电源电压(偏置)。信号放大后输出峰-谷值小于电源电压。BTL输出可以得到接近2倍电源电压的输出幅度。

模拟基础还是要加强。不明白不要紧,依样画葫芦也行的。顶多是效果不理想,不至于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