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tel库问题!

楼主(2007-03-19):
怎样把两个原理图库文件合到一个库文件?
合的时候要求把模型和属性保留不变,用国复制的办法总是丢失模型和属性.
有人弄过吗?指点一下

网友A:
没见过会丢失的……

我做过很多,从没发现过问题。

网友B:
好象在当前图纸复制-粘贴也是丢失的

不过,导出导入和打开两设计库再移动的方法,可能不会丢失

楼主:
ic921,可以将一个文件导入到另一个库文件吗?

网友C:
在同一个设计库里面打开两个文件,这样就可以复制了。

楼主:
搞定,谢谢各位

网友B:
5楼的方法相信楼主已经试过

理应是同时打开两设计再象资源管理器那样。

---
先导出,再导入,就可以将一个图纸转到需要的位置。

但导入/导出功能应该在打开文件夹时进行,否则看不到菜单命令。而打开文件夹后,还可以右键主界面后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