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复位、晶体)它们的工作情况?

楼主(2007-03-20):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这三样如果都能正常工作,MCU就应该能跑起来了

网友B:
复位、晶体 并不是所有的电路都需要的.

网友C:
单片机最小系统必备的

晶体是给MCU提供震荡,产生时钟信号(用RC或内部时钟电路都行),复位电路增加MCU工作的稳定和可靠性(现在也有好多单片机有内部复位电路,不用你去在外围在加),电源不用说,没有电MCU肯定不能工作,当然电压当然要是工作电压。

网友D:
这里只有电源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