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稳压器问题!

楼主(2007-03-20):
AS1117稳压器输出+3.3V,外接电阻负载做实验出现很奇怪的现象
负载阻抗变大,电流减小,电压也减小(+2.5V左右不稳压了!)
阻抗变小,电流变大,电压稳定!

不明白为什么电流小了反而不稳压了!

网友A:
看看它的数据手册,应该有个最小输出电流要求.

网友B:
输出加电容了吗?

楼主:
加电容?有什么好处?

网友A:
滤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它稳定下来。

楼主:
看来是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7-05-14):
搞定了,需要加滤波电容

网友C:
任何稳压器的输入输出都要加滤波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