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压跟随电路____带负载问题

楼主(2007-03-20):
电源电压:5.00V
输入:     4.00V
输出:    3.15V (不为4.00V)

■ 问题:
当负载很轻时,可以输出很标准的4.00V电压,
当负载较重时(9.1R)却不能跟随输入4.00V(电源电压为5V) ,当电源电压升高到6.8V时OK

/*该运放Iout 输出电流 达到 ±100mA*/

楼主:
另外说明,该运放是rail-rail运放,参数见图:

难道是开环增益过低?
用两个8050组成达林顿也不行,超级郁闷!!

网友A:
用9013(9014)加8550复合NPN管代替8050

楼主:
不行的,用两个8050试过了

8050放大倍数不会比9013低哦

网友B:
三极管的问题,换一个带载能力大的吧

找放大倍数尽量大些的。比如大林顿管子

网友A:
NPN加PNP的复合NPN管

我说的可是NPN加PNP的复合NPN管,可实现低压差放大。可不是两个NPN管复合。
没有选9014怕增益过高。

网友C:
不是"开环增益过低"的问题,而是PN结压降和输出级内阻压降

你的问题不能怪芯片的,
LZ自己再仔细看看DataSheet数据;

网友D:
运放负载过大,8050的功率也不够

楼主:
用8050和8550试过了,也不行,高了0.1V

SS8050    SI-N 40V 1.5A 1W 100MHz
SS8550    SI-P 40V 1.5A 1W 100MHz

楼主:
运放负载能力数据:

±100mA,应该绰绰有余了。

网友A:
回复9楼

将Q9的发射极断开,在发射极和地之间串联一支27-100欧的限流电阻。
如还达不到4V,就是Q9的内阻太大了或不是正品8550。可选电流大一些的PNP管如2SB772等三极管。

网友A:
继续回复9楼

还有一种可能是大电流下输出和负反馈工作点不稳定。
用二只电容并联在(运放输出--地);(负反馈--地)。

网友A:
回复一楼

要是放大器能输出100mA的话,还可将Q7换成PNP管,运放输出和基极之间串联47欧限流电阻,将电路中的运放正负端对调即可。

网友E:
可以达到4V吗?

按照楼主的第一个图,如果V(R39)为4V的话,那么Q7不是要关断了吗?怎么还会有输出那?

网友C:
9楼的图按11楼说的改即可

网友F:
9楼

我认为9楼的方法比较合适

网友G:
我觉得吧。。。

直接换个功放不就没事了吗。。。几毛钱一片的也有

楼主:
试过下面两种

5.0V供电时都不行,并且电压升高到6.8V左右都行了,这好像说明了什么.

用LM358 试验,结果必须到7.8V左右才行,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H:
楼主可先做做试验

我看关键还是输出级三极管的问题!用8050搭一个射随电路,VCC = 5V, 负载9R1,输出4V时,输入电压需要多少?
还可用P-mos管试试,上面的N-mos管显然不行!

网友A:
回复19楼

将9013的CE短路(R31用27欧),测R31电压,<4V,三极管内阻太大,更换大功率三极管。>4V,电路工作不稳定,加滤波电容。

网友I:
反馈接错地方了.

楼主:
似乎可以解释一下了

如eastbest所说,用8050达了个射极跟随电路,发现BE结电压达到0.88V(不知道这个结电压怎么那么高?)

这样似乎可以解释一下了:

1.运放必须输出4.88V的电压才可以保证跟随4.00V
2.运放输出电压会随着负载加重而降低,该运放所带的等效负载电阻肯定小于
  1K ,这样,5V(4.98V)的电压下是否能输出4.88V就不可考证

网友H:
楼主不妨再试试用个功率P-MOS管

把19楼左图的8550换成一个功率P-MOS管,9013 C极再加个上拉电阻,应该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解释?

后面的场效应管驱动的可以解释,Vgs = 1.5V所以也必须留有1.5V左右的电压跌落空间。

但前面这个就不太好解释,其负载不重,应该刚好可以驱动才对。

网友A:
回复19楼

刚才测试一下8550的压降,Ic=0.44A Ib=0.03A Uce=0.16V,所以用8550还是可以。还有运放的输出电压在1.5V--3V左右,9.1欧电阻两端电压应达到4V。
建议在9.1欧电阻两端没有并联滤波电容,可用104以上容量电容试一下。

网友A:
也可用10uF--470uF的电解电容。

网友A:
回复 网友J:

用示波器测试9.1欧电阻电压是否为纯直流电。

楼主:
测试过了,是直流

楼主:
焊接错误,自打10个大嘴巴!!!

该电路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左边),由于焊接错误,把100R电阻的接地端焊到了9.1R高电位端!!

电源5.0V时,可以支持到4.5V输出!

对不住了,检讨中.....

网友H:
恭喜楼主

总算搞定了!

楼主:
管子放大倍数会随着电流增大减小!

证据:

当R30取100R时,Ve = 3.12V    Ib2 = Ie1 = 3.12V / 100R = 31.2mA
当R30取390R时,Ve = 4.16V    Ib2 = Ie1 = 4.16V / 390R = 10.6mA

可以算出Q2的β值分别约为16和46,可见它并不是定值,随着电流增大而变小了。

楼主:
谢谢各位!由衷感谢!

特别是eastbest,云博两位大侠给我一些提示和启发,谢谢!!

网友A:
恭喜成功!!!

运放驱动电流没问题的话,有时间试试13楼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A:
Ib2(Ic1) = Ie1 -Ib1

楼主:
经验证:13楼所说的办法是可以的

只是运放会发烫,还是让三极管去承受热量吧。

网友A:
可把串联限流电阻的阻值增大,让电阻多分些功率。

运放输出电压调1V左右,应不会那么热了。

楼主:
不可以的

1.Re = 100R时,输出正常。阻值加大后,发现输出电压跌落(390R时,Vout = 2.6V)
2.原则上信号IC不宜承受热量

综上所述,阻值不宜加大

网友A:
回复 网友K:

32楼
Ic2=0.44A Ib2电流应是恒定的(器件本身的热漂移应很小)。测量误差原因:1、Ib1没有减去;2、电路不稳定;3、电压表原因。(想测试真实电流应在电阻两端并联一只电容)

38楼
按13楼接法,运放输出电压1V左右,Ib2<30mA,30mW的功率运放是不会明显发热的。运放可能工作在自激状态,所以会发热。(390R时,Vout = 2.6V的输出电压是不正常的,典型的自激。Vout = 0.1V-4.9V)

网友A:
39楼Vout是指运放输出电压

网友L:
换个方法

当负载很轻时,可以输出很标准的4.00V电压,

加多一级阻抗轉換驱动

网友A:
回复41楼

楼主已经有成功电路了,现探讨13楼更简单方法;其实用P沟道绝缘栅场效应管就更简单了,连限流电阻都省下了,但场效应管成本比几只三极管还高。

网友M:
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的三极管输出是射极输出,你的电源电压为5,那么输出电压肯定为5-0。7=4。3,不能为什么叫射击输出了!!!

网友A:
楼主现在的电路已经修改了,已经成功了。

网友N:
在8050的基级串一个电阻

网友O:
19楼的扩流电路可行,但是运放也要换。

网友P:
so easy

 前级的三极管是电压放大,后面是电流放大,这么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