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补偿式稳压器变压器激磁电流太大怎么办

楼主(2007-03-20):
补偿式稳压器,在空载启动的时候空开容易跳闸,或者外面电压变化很厉害的时候,空开也会跳闸,如果把空开不跳的话,变压器容易烧掉。以前都没有出现这种问题,可是最近出现这样问题了,怎么办?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变压器激磁电流太大导致,能够抑制吗?

楼主:
请路过的高手分析问题

非常感谢

楼主:
上图了

请指点哦,非常地感谢

网友A:
没看明白,VTx是什么?

楼主:
Vtx是可控硅模块

双向的。Vtx的开通,投入相应的补偿变压器抽头,进行调压

网友B:
看起来象是双向可控硅。可是没控制极。不明白。

说说这VTx是什么元器件?强电专用符号?国标的吗?
我总觉得这些VTx是开关。如果是半导体的,可能隐藏有软故障:平时用万用表测量不出来,但是在工作条件下表现出故障现象。

对这个电路原理没摸透。说不上什么了。
建议先检查一下各熔断器接触状况。

网友C:
关于跳闸的问题,建议看看这个贴

里面有我转的一篇maychang写的**。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t=2171403

楼主:
VTx是可控硅,两只可控硅反并联的

控制没有画上去,如果画上去的话图看起来会很复杂。熔断器接触都良好,谢谢杨真人!
还有谢谢awey提供的帖子,正在看,似乎正好是我碰到的问题,谢谢!

网友D:
如果是原来的产品没有这个问题而现在的产品发生这类问题

检查铁心材料是否被更改了,绕组匝数是否减少了。

楼主:
怎么查?如果绕组匝数被减少了将会产生什么后果

网友D:
如果绕组匝数被减少了

铁心工作磁通密度要变大,更容易进入饱和,产生上电时过流现象。
不同铁心材料,饱和点不同,劣质材料饱和磁通密度比优质材料小得多,可达2倍。
匝数容易查,铁心材料查起来很困难。

网友D:
铁心线圈上电时过流在电力部门很常见

一般的电力变压器在合闸时就可能过流而跳闸,但这是正常现象,电力部门都允许重合闸,因为过流程度与合闸时的相角有关,不可能每次合闸都刚好是最大电流的角度,所以重合闸一次或两次就能合上,变压器不会烧坏。
你的产品如果是重合一两次就能进入正常工作,那就是这个问题。

“变压器容易烧掉”,是已经烧了?还是你担心烧掉?
如果变压器没有坏,电路没有坏(例如可控硅损坏等),是不会烧变压器的,因为过流时间很短(十几个交流电周期)。所以,可以在空开处加延时电路,上电时将空开短路掉,延时1秒或半秒后将空开接入。或者使用电动机的保护器,电动机启动时电流很大,但时间并不长,电动机的保护器是用双金属片作为敏感元件,过流时间短情况下不会动作,过流若干秒后才会动作。

网友E:
触发电路的问题。

触发电路正负触发相位不同,线圈里有直流电,或可控硅有问题。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的回复

    稳压器确实会多次合闸才能合上。我们的变压器一直都是从一个大厂家购买的。还有变压器烧掉的事情,是用户反映过来的,但是不能确定是不是我们的稳压器。

楼主:
我现在倒是希望是可控硅有问题

这样就换掉可控硅就可以了

网友B:
感情上都不希望去怀疑铁心。

感情上都不希望去怀疑铁心。不过最好还是放下感情,以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去分析故障。该整的还是要整。
半导体部分:电压取样-分析判断/控制-可控硅。
变压器部分:空气开关-线圈-铁心。

替换法,查找故障的一个笨办法。这个办法笨但很灵。
从完全良好的设备上,取下好的零部件,去替换故障设备的可疑零部件。或,
在完全良好的设备上,把故障设备的可疑零部件换上。

关于环变上电跳闸的事你应该有底了。

“变压器容易烧掉”,是已经烧了?还是你担心烧掉?
若是已经烧掉,那么就不是开关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真人

实际上我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变压器有烧掉,如果出现变压器烧掉的问题,不可能是因为激磁电流的关系,而是其它的原因?
这么多的高手分析问题,感觉像现在的天气般温暖,再次感谢!